戴尔pp38l (1088)诡异的花屏、急救!!!@!#!@

楼主(2012-02-29):
接客户一戴尔开始是进系统花屏,以为是显卡的问题,风枪吹之以后不显示了,外接大花脸,做显卡还是依旧,请求各老鸟有没有好的办法?、帮我解决此难题。不会是有什么通病吧??
还有就是三个指示灯中的旁边两个老是闪烁,是不是就是显卡啊?

网友:
显卡都做了。风险大了,显存问题哇。你看看

网友A:
从值显卡  或者换个芯片 你再试试  不行在干显存

网友B:
估计是显卡芯片被你吹坏了。

网友C:
风枪做桥还是有点功率不够,直接用返修台较好

网友D:
外接花屏一般是显存问题。查查显卡各路供电及显存供电。

网友E:
查查显卡供电吧

网友F:
显存问题,我也吹过显存没什么反应,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吧?本来的时候是进系统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值显卡  或者换个芯片 你再试试  不行在干显存

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不会真的要动用大的工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做桥还是有点功率不够,直接用返修台较好

我就是用焊台搞的,风枪只是探路石

风枪探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花屏一般是显存问题。查查显卡各路供电及显存供电。

不会要重置显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查显卡供电吧

嗯,好的,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G:
  换个显卡芯片 在考虑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显卡芯片被你吹坏了。

不会吧?我才用的300不到的风枪温度,以前都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显卡芯片 在考虑显存

哦,等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问题,我也吹过显存没什么反应,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吧?本来的时候是进系统花屏的

要测试显存有没有坏,不是吹,虚寒可以吹好,损坏就要换了

网友H: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嗯,为什么不显示,外接又大花脸呢?》

网友:
我的DELL 1088和你的故障一样,原来花屏叫人修过后不亮了,现在外接大花,内接不亮,屏供电没有,显卡没发出ENVDD 我发了显卡了,还没到,显卡已经从做过。

网友:
拆来来重做先,峭行换个新的!!

网友:
换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重换个显卡不行做显存吧。

网友:
显卡芯片重植吧。。。不行只能换了。。

网友I:
我的DELL 已经修好了,今天显卡到了,我换上OK了,ENVDD直接就出来了,点屏就亮了!跟我之前分析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DELL 已经修好了,今天显卡到了,我换上OK了,ENVDD直接就出来了,点屏就亮了!跟我之前分析的 ...

你的是A卡还是N卡?

网友:
得换新的喽。显卡吹坏了

网友:
一个型号还两种显卡吗?当然是ATI了。

网友:
估计显卡被你干掉了

网友:
我这边也有是花屏,换过两个显卡啦,很郁闷,明天搞显存

网友:
DELL闪灯与内存有关 ,内存也会造成花屏,楼主换过内存吗?

网友:
這款主板應該是無鉛板吧!!
我是認為顯卡沒做好~溫度不平均~或者沒用烤箱烘乾再用!!
顯存一般來說故障比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