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的主板,焊接CPU座一般加焊到多少度

楼主(2012-02-29):
915的主板,焊接CPU座一般加焊到多少度,求助

网友:
250度左右就好

网友:
那你的看 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有铅的 温度就低点 无铅的温度 就高点

网友:
我也没啥经验哦.只要碰动了就不要升高温度了吧.温度越高估计不太好.

网友:
要根据BGA焊台的温度而定,一般在240左右

网友:
每一个BGA机台的温度是不一样了,LZ最好先搞一片料板做一下

w0的就215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