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22亮机3秒灭掉

楼主(2012-02-29):
    接电源开机可以亮一下,然后就灭掉。按键板指示灯正常亮。

  测下灯管也会这样灭掉。

有知道这什么情况吗

网友:
灯管坏了呗

网友:
你是用灯管测试高压板还是用测试灯管仪测试灯管。这种显示器的高压线圈容易坏。前者查高压板电路,后者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