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薄107s5图像调到100%左右不到边关机有亮点

楼主(2012-02-29):
飞利薄107s5图像调到100%左右不到边关机有亮点,还有调高压包加速极调亮时图像向中间缩,调暗时图像左右拉大,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二次电源管电压,D极90V   G极180V   S极180V

网友:
换高压包试一下。

网友:
呵呵 学习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行供电不足,检查二次升压情况。

网友:
高压包换新上了

网友:
检查一下枕校电路中的枕校管。

网友:
查二次供电

网友:
拉不到边行管旁逆程电容换一下,关机亮点换消亮点电路250V的电解.

网友:
我也怀疑是二次供电问题,这种机器是降压型的,这个怎能么修像我给出的那二次电源管的电压这样正不正常,各位指导下

网友:
高压包不如换一台..........

网友:
哈哈,好的才50块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小心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