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硕 IPM41-D3 开机到滚条界面就死机

楼主(2012-02-29):
想用U盘进去PE也不行 怎么回事

网友:
检测IDE设备看看

网友:
显卡有问题呀

网友:
请问楼主搞定了没? 我的是一显示就马上自动关机了。。。

网友:
换U供电电容试试!

网友A:
   现有同样板同问题, 拆网卡就ok!

网友:
内存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上次有台电脑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换内存边上电容就好了

网友(2012-06-16):
直接换南桥,包好

网友(2013-06-22):
楼主,你的和硕IPM41D3主板自动关机是换网卡好的吗

网友(2013-08-04):
南桥的事,1GB的桥有这毛病

网友(2014-11-21):
滤波电容的问题居多,可以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  如果还死机的话  就在死机的时候 测下桥的条件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2016-03-03):
手上也有个这样的板,不跑吗啊,压了桥没反应。有经验的分享下

网友(2017-05-01):
引用 网友A:
现有同样板同问题, 拆网卡就ok!

现有同样板同问题, 拆网卡就ok!
或者在bios里面禁用板载网卡。
感谢层主。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