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G 修三天没确定问题

楼主(2012-02-29):
     求助: 显示器如题,本来问题是不通电,就在网上买了块原装拆机板。收到后接上情况如下     接上电源按开机键电源灯一直闪,不停。。。。 屏幕没任何反映,灯管一点不亮。    如果把屏线拔下来,按开机键  灯管会一直闪不停,电源指示灯常亮    。。。。  现在我只想知道是电源板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点评):
T系列的先换按键的好

网友:
你看灯管是不是打火了 换灯管试下就行了

网友:
  灯管发红吗?、

网友:
确定不是灯管问题啊,我用别的板子试过,点亮正常

网友:
先用四小口高压板检测灯管正常?正常后,再单独连接电源板,人为给power on/off加3V-4V电压触发电源高压板,看看灯管正常不?最后再联接驱动板,看看现象,一定能判断出结果来!

网友:
能确定的是高压板或者驱动板有问题,或者两个都有问题。别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接触不良,还有驱动板存在短路问题。

网友:
查下灯管看是不是有发红或有不亮的,具体方法用单口高压板测试。

网友:
这位老兄不知道怎么给on/off加3-4v的供电,是不是直接把3.3v的和开关线连一起,我连了接上没反映呀

网友:
T220的好像按键出问题也多的!

网友:
有谁知道怎么直接用高压板测试灯管吗,不连驱动板的情况下

网友:
电源可能性大,用电脑主机电源试下,12V,5V都有也很方便。

网友:
如果把屏线拔下来,按开机键  灯管会一直闪不停,电源指示灯常亮    。。。。
应该是屏上5V短路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分析,到现在还没搞明白是什么问题,不过确定的是灯管和屏都没问题,因为灯管测试过,中午也专门找了一块屏试下,问题是一模一样的,肯定是电源板或者驱动板。只不是想确定哪个问题,现在又买一块驱动板,后天到货了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按键,按键,上次把我搞惨。。。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分享一下啊。。。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掉,试试

网友:
T系列的显示器,主要是T220和T190,侧面按键很爱出问题,别外就是程序。前提是要测下电压,电压正常是才考虑按键和程序。

网友:
这个我现在试过了,两片都是有时黑屏的板子,不黑屏的时候都是正常显示的, 板一装在机二上面就出现你这种情况,但是我没试过板二装在机一上面是什么情况,有可能是程序与屏的型号要搭配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啊,各位。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还是不行。情况一样的。悲剧了……

网友:
不行就用通用版改

网友:
量一下电压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T系列的 你换过按键吗

网友:
按键问题大些   换换按键试下

网友:
先修电源一体板  电源输出12  5 V电压正常吗?  电压正常不接驱动板 。把开关信号线连接到5V电压上 看灯管是否可以点亮。点不亮修高压部分。点亮了就修驱动板部分。祝你好运。

网友:
客户都拿走了,现在没得试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都 说给你查下按键,看看按键有无轻微短路再说。
你没去查吗??真可惜。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家伙。修了一天没能确定是那有问题,这家伙有点不好修啊!

网友:
其实要判断哪块板有问题很简单, 找一块12V 5V的电源板接到原装板12V 5V处试下,可以确定电源是否有问题, ,加个通用高压条确定原高压部分是否有问题, 加个通用板接到原电源高压一体板试下,确定原驱动板是否有问题, 局部代换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T220 T190按键设计有失误,那破按键总出问题。

网友:
按键也是三星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