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 电容都多大的 能否通用

楼主(2012-02-29):
屏幕解码电路中的 电容 不小心弄坏 ,可否 代换  高手指点下

网友:
传个图上来不更好说嘛!

网友:
料板上拆两个外型一样的换上去,应该没问题

网友:
拆个大小颜色差不多的试试

网友:
换上休积大小的应该就可以了!前提是你要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