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每次开机都要拔掉电池和电源 开机就很正常

楼主(2012-02-29):
IBM笔记本每次开机都要拔掉电池和电源怎么回事? 开机就很正常,玩一天都没事,而且进系统还没有待机的功能,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拔小电池么?

网友:
你都没讲清楚,电池电源拔掉,怎么开机?小电池不就是BIOS电池,coms电池,如果是coms电池,你可以看看PMH4

网友:
楼主表述不清啊 你把机器的电源和电池都拔了 它怎么开机 或许这就是原因 它变成发电机了

网友:
表达不清楚,很难帮你分析这种而且不是情况都一样的,只能是自己去查看咯。也有通病的说法,网上去找看应该有说的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少见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说,比喻早上开机没反应,拔掉电池,拔掉电源,然后再插上就正常了。。

IBM什么型号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还挺奇怪的

网友:
楼主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B:
应该说的笔记本电池。

网友C:
典型的适配器识别电路有问题!

网友:
什么机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说,比喻早上开机没反应,拔掉电池,拔掉电源,然后再插上就正常了。。

IBM什么型号机器

对对 楼主正解 就是关机后必须拔掉所有电源再开机才可以 型号是x31  我在网上也查到过一个一样的问题也是IBM的型号忘了 但那也是个求助的 没有说解决办法

网友D:
型号是 x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适配器识别电路有问题!

怎么办?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的笔记本电池。

一看就是高手 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型号是 x31

跟你说情况差不多我修过,关了机后再开1.8V电压,就开不了,要重新拔电源再插才能开,关了机量1.8V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跟你说情况差不多我修过,关了机后再开1.8V电压,就开不了,要重新拔电源再插才能开,关了机量1.8V

怎么解决呢 1.8v 是哪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呢 1.8v 是哪的电压啊?
要是没有电压就修出来,还怎么解决,供南桥的1.8还有几哪里的1.8,整板只一个电感产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