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HPL1908W,和以前修过的两个毛病一样

楼主(2012-02-29):
今天又接到一个HPL1908W显示器。故障和之前修过的2个一样:开机过一阵子黑屏,有时候过几十分钟才黑屏。黑屏后开机按开关键再次打开,但一开机立马黑屏。

之前的在论坛里发过帖子,但一直没能解决问题,最后都是换了高压板才解决故障的。以前的帖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5520-1-1.html
好多朋友说是灯管的问题,但最终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今天又接到同样故障的机器。难道非得换高压板吗?有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吗?

补充内容 (2012-3-1 14:33):
这个板子的高压ic芯片是OZ9938GN,查了下第三脚是保护脚,把第三脚对地去保护后故障依旧

网友A:
可以说,灯管的问题。用直流电源接单口高压板测灯管,看工作电流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不一样,就是灯管的问题,差0.01A可以,多了不行。

网友:
之前修的两个显示器和这个型号,故障都一样。

最后都是更换高压板才解决的

网友:
灯管问题多,先开机试,故障出来了,手摸高压线圈感觉一下温度,再测试温度高的高压线圈输出脚阻值与别一个阻值是不是一样,一样的就换温度高的这边灯管,不一样就换高压线圈.

网友(点评):
能摸高压线圈吗

网友:
高压线圈阻值一个是503,另一个是5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灯管的问题。用直流电源接单口高压板测灯管,看工作电流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是高压板的问题,如 ...

加上这个我都遇到3个了。故障都一样。前两个都是更换电源板才解决的。灯管没问题的

网友B:
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只不过没找出故障点在哪。板子上的电容都没有鼓包漏液的情况。两个高压变压器输出端的阻值也一样的。几个大开关管用万用表测了,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这个我都遇到3个了。故障都一样。前两个都是更换电源板才解决的。灯管没问题的

灯管 有一点小问题换高压板是可以用的,但不着不稳定,因为换上去的高压板保护没有原装板好,也就是说灯管电流差的不是太大一般都不会保护,所以能用。到灯管报废了故障才出再次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只不过没找出故障点在哪。板子上的电容都没有鼓包漏液的情况。两个高压变压器输出端的 ...

这样吧,你用原来的板,装4根新灯管测试下,看怎么样。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感觉是换高压板  个人觉的高压板好换 比灯管好换  换个双灯的高压  板 哪个灯管不好  就不用  要是在不行的话 在换灯管  我是不想换灯管了  害怕了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HPL1908W。故障现象和楼主说的一样。外加灯管实验确定是灯管的问题。原机板保护灵敏。灯管轻微老化都会保护。通用板很迟钝。灯管打火也不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你用原来的板,装4根新灯管测试下,看怎么样。

我把oz9938gn芯片的第三脚对地去保护。结果还是一样。用一段时间就黑屏了

网友:
看代工厂,如果是富士康(群康科技)肯定是灯管,不用怀疑了。绝对是灯管的问题,不信拆开看灯管,有一根灯管线已掉了。你换的不是原装高压板保护不灵敏,用原来的板子接原装的灯架一试便知。维修最好发2个原装灯架,方便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