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仁宝LA-4731P 充放电问题 求解决

楼主(2012-02-29):
那个仁宝LA-4731P的主板 用电池能开机

单用AC电源待机0.01有3VAL 5VAL 就是不触发

  接上电池跟电源 可调电流到4.8A 电压被拉低到16v
也能开机 。。找不出故障点啊

谁能给我讲解一下 原理啊
二修主板 以前PQ101 PQ103击穿过

网友:
   充放电的MOS管换掉、 还有hp有的要原装电源、

网友:
看看充放电短路有无短路

网友:
只拆放电管子。然后加点如果都正常,那么换充放电芯片和管子、如果拆掉还是一样 那么就换充电上下管

网友:
查下PACIN是不是被拉低了,如是。。。那就是点火的问题了,是假B+带不起负载,被拉低了

网友:
电池充放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看看芯片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