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驱动板到排线上有电压 屏上线路没电压 求解

楼主(2012-02-29):
驱动板 到排线上红色电源接口 有5v电压  ,屏幕输入接口测量 无电压显示,是短路保护 怎么回事 高手赐教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1...屏上有短路..
2....屏线本身有问题(这种概率比较低.一般电源最少都是3条的..很少情况3条都断)

网友:
能 提供下 检修思路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屏线与接口接触不良,或者没插好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