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D2N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2-02-29):
机型:PCG-7D2N
板号:MS-03

故障:待机0.035,不上电
待机0.035明显偏大,怀疑有短路,拆机检查发现PQ51后面有19V PQ50后为0V,直接测公共点对地为3欧,对于这种情况。直接加电烧,结果电流上到2A后,全板摸了一下没有发热的。断电再测,发现公共点为0欧了!!!把短路直接烧通,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最后拆到CPU供电前级的几个电容时。发现有三个短路的,换之修复。

网友:
电容短路烧不出来吗?

网友(点评):
有些烧不出来的

网友:
故障3电都是烧出来的。不是任何短路都一烧了之。再说对地3欧很有可能是芯片本身故障。。我的做法就是先确定不是大芯片短路之后在选择烧鸡。免得变成通往远路的捷径~~

网友:
SONY,挡2E,请教,什么原因呢。

网友:
sony这种主板cpu附近的那几个电容经常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刚上论坛的时候,也不知道烧鸡大法,在网上一段时间之后就。。。嘿嘿,感谢迅维。

网友:
好图纸 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