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楼主(2012-02-29):
自动上电,显示屏就是不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v3000有很多型号,不过显卡坏的居多

网友:
INTEL 是显卡  AMD是北桥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正常不?排除屏部分,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自动上电?不可理解,什么原理呢

网友:
你写的太简单了 , 机型的具体型号都没写,都不的知道是英特尔还AMD的
  电流跑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