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组装机的邪门问题。

楼主(2012-02-29):
机器配置:
E5300
2G DDR3
昂达G43+
西数500G

故障现象:
每天早晨开机基本上都会卡死在检测硬盘那,或者进系统之前,或者读XP条的时候蓝屏。
要重启好多次才能进系统。
只要进了系统就怎样开关机重启都没事了

内存,电源已更换。

硬盘各种检测没问题。

求助!

网友(点评):
换硬盘和硬盘数据线。

网友:
一个个换,也许是主板呢。

网友:
现在只能说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主板问题,我遇到过不少。

网友:
多半是主板的问题,国产主板这类问题多得很。
是不是这个G43+都有问题啊。我 用了几次这个板,都多多少少的出现过邪乎的毛病。

网友:
多试几个版本的系统,或者慢装看下

网友(点评):
说真的,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冷开机死机蓝屏 换个显卡呢 支持一个一个慢慢换

网友(点评):
这个是集成显卡,呵呵。

网友:
我觉得  还是 硬盘 的问题  不知楼下 的 同意不  硬盘 的问题

网友(点评):
硬盘测试过了,不过确实没换过硬盘试过。

网友(点评):
那把硬盘拿去另一台机试下!但要冷的时候试,热了就试不出来了。

网友:
明显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我也只能这么认为了。。

网友:
用的杂牌电源吧

网友(点评):
呵呵。是的。不过换了航嘉400也不顶用。还是那样。

网友:
主板的问题多些。。。

网友:
还有就是内存和电源是不是杂牌的。最好不要用杂牌。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主用了多根内存?

网友:
我的昂达g41和你童谣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回来换了cpu供电电容就一直点不亮了,现在还没有修,有时间弄好和大家分享

网友:
主板的问题居多,换一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