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有哪位朋友熟悉万能试验机,测材料拉力的

楼主(2012-02-29):
河北
承德市金建的
XWW-10万能试验机,老式产品了,不是新的10A,现在的故障是电脑检测不到拉力,可能是传感器或接口电路坏了,哪位朋友可和我联系, 有没有江苏的朋友?
电脑

网友:
传感器的连接线常常上上下下,容易疲劳断的。也叫强力机吧。

网友:
对,就是这种机器,原机子上的拉力传感器标签没有了,不知道参数了,也不知道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的,驱动电压是标准10V的

网友:
这种传感器一般都是电压型的,10V电压是激励电压,看来这个是很标准的传感器。一般用2mV/V 灵敏度的很多(不肯定你这个是,但很容易判断),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灵敏度,那么这个传感器在满量程的情况下就会输出20mV 电压(需要用高内阻数字表测量)。、
你用4 1/2位数字表(其实3 1/2位也可以,只是这个时候是200.0mV,精度差)200.00mV档测量传感器输出端,加压(手动加压),看有没有输出,大概估测这个值是否正确。
如果传感器没问题,数字表就应该显示数据,那么就是后级放大电路的问题了。
如果没有输出,或者输出很不正常,那就是传感器损坏了,需要采购传感器。传感器的型号你可以仔细设备制造商。
希望这些能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如果因为我的建议让你解决的问题,并且还小赚了一笔,可别忘了我。实际处理起来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发帖上来。

网友:
谢谢二位指点,用3位表测得传感器有输出,看来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
楼主,您好!我们是江苏的,万能试验机基本是每个试验机厂家必有的产品,建议楼主上个电路主板图,再分析原因,欢迎大家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