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屏换灯光

楼主(2012-02-29):
本人是新手   换好了灯管装好了结果发现漏光   怎么办  求解怎么换比较好

网友:
自己换灯管时细心一点咯!

网友:
求图解 换灯管

网友:
要小心哦 很容易暴的

网友:
呵呵。。。一定得小心。。赚点钱不容易啊~

网友:
漏光说明你屏板没放到位~拆开重新把屏板矫正一下就行了~不过要注意放到位不然等会小心把屏给压破了

网友:
就没有图解能帮帮我吗??

网友:
急求老师们~~~~~~~~~~~~~

网友:
拆屏的时候不小心碰着屏了吧,这活可是不好做,吃一堑长一智哦

网友:
胆大心细就可以了,你怎么拆开在怎么装回去。两头焊接要焊锡圆润同时套上细热缩管,好好放到灯架里然后把线弄平整。按灯架的时候一定要按到位不能翘起来,翘起来一个是漏光再者安屏的时候由于不平整容易把屏顶碎了。注意注意 胆大心细就可以,按不进去不要硬按,找找原因重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