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12E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IT8512E  0745-DXT能不换做IT8512E 0824-JXT  ,换后自动上电到0.4左右,各路供电基本出来了,IO有点热

网友:
0回复啊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个芯片的PDF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换上后  能正常开机不

网友:
那应该是不行的。那想当于开机按开关键了。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也关了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
我换过,没有问题的。可能还是你的板子有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插上电源自己上电,关不了

那就是应该不能通用,台式机的可以通用,笔记本同换的 还真没留意

网友:
测试所有引脚都没有短路的

网友:
订件了,今天件回来换上试试

网友:
可以通用 ,你可能没换好

网友:
换俩了,都是换的都是JXT的

网友:
订件了,换上去好了吗,我也紧到这个问题,原来是0626-BXS(用电池开机能进系统,插电源电流到0。78A就不动了)  换了个0932-JXA的(插电就自动上电到0。45A就不动了,关不了机),不行,又在旧板上拆了个0707-CX还是不行(待机3.3和5V都正常,就是开不了机,开关键一脚是2。3V一脚是3。3V)

网友(2012-04-01):
应该不能代换,我现在有块CXT,能开机,只是点不亮,换了两块JXT都是电流过大,芯片发热,不能开机。

网友:
没订到那个,最后换了几个新的上去都一样,客户不修了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我换过N多了

网友:
找个图纸对比一下脚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