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3000 G410,过硬盘引导 在WINDOWS滚动条之前黑掉

楼主(2012-02-29):
板号:LA-3691P  GL960的集成显卡的北桥,机子型号:G410, 换过硬盘,网卡芯片、声卡芯片、公放芯片、读卡器芯片全部摘掉,时钟芯片换过、南桥换过、SC413换过、MAX8743A换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  裸板加硬盘点着试过,最后故障依旧, 过硬盘引导的系统提示后就黑掉,屏无任何显示 但是屏应该是亮的,没有跳到WINDOWS滚动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朋友跟分析下应该是神马个问题   ,在BIOS状态下不死机  进不去PE 也是一样会黑掉

网友:
还有BIOS程序刷过、BIOS芯片也换过

网友:
960的集成显卡的北桥重新做过,因为手头上没这个北桥  没有替换着试过

网友:
都这样了,换板子把

网友:
我试过是CPU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