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刻录

楼主(2012-02-29):
我自己的是window  xp  用Porer 2Gov7  刻录WIN7光盘怎么不行啊?刻废了3张光盘l了!

网友:
问题补充   刻录window  XP就没问题,刻录WIN7 就刻录失败!

网友:
请问你用什么光盘刻WIN7。CD盘?   刻WIN7请用DVD盘!

网友(点评):
我用的DVD 4.6G容量的

网友:
楼上正解 WIN7最起码有个3G以上 你拿CD刻怎么刻上去啊CD才700M啊,老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个点拨论坛 你可以去看看有个专门刻录的版页

网友:
用nero试试   要不再换个光盘试试

网友(点评):
换成NERO 还是不行啊,刻废4张了!

网友:
看下啊pdf在刻录

网友:
换个刻录软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