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AT6 主板 S5 ON 产生的前提条件有些,修广达的高手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2-02-29):
HP V6000 主板,不出S5  ON ,有修过的高手看下,要哪些条件才能发出S5-ON。

网友:
好像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ACIN正常后,按下开关键,当南桥收到EC的DNBSWON#的高低高的跳变后,会发出S5_ON

网友:
这个应该是s5_on在dnbswon#之前吧,s5_on 开启sus组电压

网友:
s5_on 信号对地阻值正常的情况下,还是要查ec部分

网友:
按开机键以后才有的S5_ON,给南桥5V供电。

网友:
已解决,换了EC之后没有用开关板,引起LID#一直为低,谢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