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笔记本,奇怪问题,不开机修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2-29):
前几天来了两个T410的机器,是I7 620的CPU,显卡是NVS3100的,芯片是QM57的,以前是主板吹热可亮机,有一台是OK机器,为了方便维修,就叫客人拿了一个好机器过来,之前,拆开机器,每次吃QM57芯片都可以亮机,用了很多方法,确定就是南桥问题,敢保证就是南桥问题,换了一个南桥后,可以正常开机,就是不显示,不插内存也会报警,于是拆了好机器,放过几次电以后,好机器跟这个换南桥的机器一样问题了,也是一模一样,不插内存就会报警,插了不显示,于是,以为是有什么东西没插不开机,于是把好主板也装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不插内存就报警,插了还是不显示,很是郁闷,不知道怎以办,想刷一个BIOS试下,找不到程序,网上有说用分离器在官网下,但是下了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有解决办法,可以回我噢 ,谢谢了,我QQ也可以,490405125,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2-3-2 13:51):
问题解决了,跟BIOS兼容内存有关系,以前上不了4G的,现在更新一下BIOS就好了,问题搞定了,

网友:
电脑到多少呀。

网友:
打错了。是电流到多少呀。

网友:
深表同情,感同身受,LZ要把怎么报警说清楚。
客户好的那台机器拆开再装上点不亮了,真的很杯具,
这个没法说建议的,只能自己一步步回过去,看哪一步出错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你没查查 显卡的 工作条件啊  ?

网友A:
解决了,是用了4G内存不行,换了一个2G的就可以了,我的内存也是好的,不知道为啥,我4G的内存也是好的,

BIOS不支持那个CPU嘛,所以533的点不亮嘛,T60放533的点不亮的
今天修了一台芯片组PM945的,也是,上533的u就是不显,上667的就可以,u都是好的

网友:
跟bios有关 记得小白就不吃800的条子 只能上66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是用了4G内存不行,换了一个2G的就可以了,我的内存也是好的,不知道为啥,我4G的内存也是好的,

更新了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