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6535S 的机器白屏

楼主(2012-02-29):
不知道为啥 总是白屏

换个排线就好了,撑不住10次开关机又白屏了,

只要白了就一只白,换个排线又好了,但是总是反复这样,

换屏也不起效果,求高手,帮主一下···

网友:
还有这问题,是不是主板接口或者什么地方,灯管,主板电压,屏供电,

网友:
楼主白屏的时候量下主板屏接口屏供电对不对!

网友:
行,我在论坛里头找到图纸了,我再对着看看,为什么每次换完屏线就正常啊,真的很费解,不过还是得先测测排线接口,目前我正在拆机。拆机结束,测试结果如下:

白屏时候的故障特征,1,2,角电压为0.6,根据电路图判断+V3S此电压被拉低,我想从别的地方拉过来+3V,不知道好使不

网友:
我又有了新发现     原来白屏的时候 LED 的EN 信号就没有啊

EN 信号直接是显卡给的,我不知道 到底是MOS管出的问题 还是 信号的问题啊

请高手给解释下啊

网友:
屏线没接好 我碰到过

网友:
已经解决了Q9 的 G级跟D级 我飞了一根线,完事好好的·······不知道能用住不··应该没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