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有一个零件烧糊了,请问一下那个是什么型号的,新手,谢谢。

楼主(2012-02-29):
联想E40有一个零件烧糊了,请问一下那个是什么型号的,新手,谢谢。烧糊的零件为图上画红圈处,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见谅,

网友:
没人理我。。。

网友:
你拍的太模糊了,从表面看像个二极管

网友A:
是2级管,pd21

网友:
看看那李有代码?

网友:
有。写着PD20 ,谢谢各位大虾,要用什么的去换,

网友:
量一下看。是不是有一端接地。如果是这样,尽管丢掉上电吧。。这是设计时保护电路的。防止高压进入主机

网友:
嗯。那不要那个也可以是吗,还是说要找一个相同的,免得以后烧掉别的东西。因为是自己的所以还是有得换就换一个。

网友B:
看是个二极管 傍边没有表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个二极管 傍边没有表示吗?

旁边只有写着pd20没了。上面的字烧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二极管换啊,不过要先看看其它地方有无 短路

有参数吗,还是说都可以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级管,pd21

主板上面的码是PD20 知道具体参数吗。谢谢。

网友:
主要是看它的用途是什么,要是稳压的,就量负极供电,然后选择合适的,要是自举升压,锗管换锗管,硅管换硅管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在其他笔记本适配器接口的一样大的二极管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D:
看电路图,看他是和哪链接的。就知道是什么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图,看他是和哪链接的。就知道是什么东东了。

有一端是接地的,看来应该是前面那个坛友说的“这是设计时保护电路的。防止高压进入主机”,因为我是买了个代用的电源适配器才烧糊的,但是不知道型号和参数不敢乱换,所以上坛子里看下哪个大大有修过,或者手头上有这板,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一端接地 看样子像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928-1-1.html
这篇文章最后有E40图和点位。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像是个稳压二极管,先拆下来试试吧

网友:
图片太小   看不清楚

网友:
跟我的硬盘差不多的东东啊

网友:
没有图纸看吗?

网友:
去下份图纸  一切自然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