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损坏故障一例

楼主(2012-02-29):
今天,客户送修一块9800GT说故障不亮, 然后上机测试跑数2b不过。应为之前也修过之类的故障,都是先看有没认到核心跟BIOS,之前遇到的不过2B都有相同的卡就直接换BIOS但是都没好过。所以今天就没考虑先刷BIOS。先在PCI卡下能检测到核心.BIOS,然后BIOS保存正常。所以就判断BIOS文件应该是好的!然后重点检测 核心背面的贴片电感,应为之前就有贴片电感出现问题不过2b。检测到此还没找到问题,是不是核心坏乐!! 然后,加焊2次核心之后故障依旧。 仔细想之前有个朋友说过BIOS文件能保存并不能保证文件就是好的,然后就在网上找到一个相同的BIOS 刷进去,显卡OK乐。  发这个上来就是想告诉和我一样的新手遇到类似的问题,按检修顺序来 可以减少很多没必要做的事。

网友:
之前没量过GPU和显卡的供电吗?

网友:
楼主。。。真系心,功力可见不一般啊

网友:
为什么我每次加焊桥都会把锡弄出来,哎

网友:
怎么 都是些看帖不回得啊............

网友:
记住了2B就刷BIOS

网友:
不一定2b就是bios的,先测试是否能认主芯片跟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