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开机瞬间断电,有见过的不

楼主(2012-02-29):
如题,开机不到一秒就跟拔掉电源一样。
等我用工具测试又能正常开启
有时按复位都能把机关了
掉电

网友:
修好了,IO虚焊,加焊时引脚弄到锡,只好把IO拆下,又把引脚弄断,弄得一直复位,再把把引脚用线飞出去,就好了,

网友:
这说明你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