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0C F5C 不触发

楼主(2012-02-29):
华硕 X50C    板号  F5C

SIS 968 南桥   IT8511TE    EC      BGA 的 CPU

待机 0.066  不知道 是不是偏大

有待机 3  5V

按下开关后   电流 掉到 0.020   3 5V 待机 没有了

拆之前 是 加电不开机    怀疑显卡    加焊显卡之, 短路了,遂拆除显卡
裸板加电    成这个样子

仔细检查过 无腐蚀  无掉件  无划伤,
各路供电  包括负载 和  负载开关电路  均无 短路 异常,

遂 加焊 下  南桥 ,   还是 一样,

网友:
问一下。这机子声卡是什么型号。。我的这片板上让上家把声卡换了。感觉型号不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