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焊后报C5

楼主(2012-02-29):
       最近两天修了二十多张显卡,原来都是花屏的,不知道为什么,加焊完成后竟然只有一张好了,一张如旧,其它再也不亮了,上主板测试卡都报C5,不知道哪里不对,请大师们指点下.
       因为一般只做加焊,还没技术做重植,所以用的是海森的便宜的二温区暗红外返修台。上部设260度,下部设280度,这样刚好能推动BGA 要是上部设250的话很难推动。我是先将显卡周边上焊膏后,打开下加热,等下部到280以后再等两三分钟再开上加热,等上加热到240以上再慢慢试着推动BGA 一般要240以上才能推动,如果推动后等十秒左右关上下加热,等温度降得差不多了再取下来测试。
       问题:为什么加焊基本上都不成功呢,而且显全是报C5错,加焊了两个NV的桥,都不成功,以前用数显风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自己学得有几种可能:
1。温度设的不对,但那返修台上部得设到250以上才能推动,会不会是下部设的不对。
2。会不会是推动力太大了,自己觉得很小心了,以前风枪做的话一般是压四角,没试过推动的,但看视频都是推动的。
请大师帮忙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
没弄好吧,还有那么过牛的设备啊!维修一块显卡得多少钱呢

网友:
   那既然你加焊基本都不好,为什么不先找原因??还要把其他的显卡都焊坏?才发个帖子出来问?你不感觉很矛盾吗? 我加焊显卡一般上部温度是210 左右 都能焊好。机子不一样可能测试的温度也有区别吧! 哎....可惜那些显卡了!!!

网友:
这台返修台哪里能牛哦,已经是是最便宜的了,显卡全是垃圾站收的,10-15块钱一张,修好能卖上百呢!

网友:
好歹也买个好点的焊接台哎,没好的工具咋修啊?有一个成功证明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只能说是温度的事,我也是烧了N个芯片

网友:
应该是BGA温度不准吧~

网友:
工具不好,温度不均

网友:
经验问题~~~~~~~~

网友:
现在只能是有时间的时候,拆下来重做GPU

网友:
就是焊废了,原因要自己找哦,楼主

网友:
一般建议做BGA之前,把桥上有电容的都测试下,桥上没有的在旁边的电容都打阻下,做好BGA以后再测试一遍,发现周围电容有2个以上变为0的话,就没上电,还是拆下来重新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