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主板不显示,诊断卡报60,如何修?

楼主(2012-02-29):
我是新手,帮朋友店里看店,今天来了一客户,台式机的,主板诊断卡显示60.然后主板有电,但不显示,求解啊,

yzz163 -6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

网友:
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啊,换个显卡试试,或清下BIOS!

网友:
就2个字说完整台机的故障啦?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 试试啊

网友:
跟换内存显卡试试,一个一个排查啦,这样说神仙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
问题发的 不全呢?

网友:
主板有无变型?

网友:
LZ把内存拔下来,看看它会不会报警,如果有的话,就是内存的问题喽。

网友:
到60了,一般可能是显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