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求救T410I图纸

楼主(2012-02-29):
板子进水腐蚀了,能开机,电池不充电,主板都烂个坑了,是在H8S的的一个拐角,求助啊

板号  09a33-3

网友A:
这么新的主板  图纸不好找啊  你把 腐蚀的地方 加焊一下    不行把h8s  拿下来 可能走线 在芯片 底下呢

网友:
这些主板的有些电路是一样的,可以参考相同类型的机器

网友:
清理了,插上电,一个芯片烧的直冒烟,主板少个坑,照样能开机,真强大,真想上个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主板  图纸不好找啊  你把 腐蚀的地方 加焊一下    不行把h8s  拿下来 可能走线 在芯片 底下呢

直接烧个大坑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