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8认到电池 显示充电中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29):
姓:三星
名:x118
病历:由于天下雨 雨水从衣服(笔记本键盘) 进入导致全身(主板)大面积风湿关节炎
措施:指导客户切断所有电源 ,并且800里加急送往我维修部
急救:拿到机器 客户说就是一杯水直接从,键盘进入,而且胸有成竹的说但是还可以把水直接倒出来还装了半杯(晕)
这个机器拿到是不能插电的,不管3x7等于21,那到就是一阵扒,3分钟过后主板出来了,真可伶哎,的了关节炎不说 还来个白癜风,电筒看了看还好只是发白毛毛了,没有什么电阻电容发黑 一边洗一边看不要洗刷刷掉件 完后 bga20分钟(烤版) 在后测阻止 无短路 插电待机002-----000测3v 5v出来马上不见了 看引脚很脏加焊3v5v出来了 还是不触发 看看是不是没有认到电源啦,测到23 脚对地了看看到了ec果断翘起ec的这个脚不对地了 确定ec坏 换之ok触发好了装机 拿钱 走人
急救结束

2小时候客户说 电池不能充电 我的个天,就问是什么情况刚刚说电量过低 我就插电源 结果冲了30分钟一把电就熄了,显示充电中 啊充不进电 问他电池有没有很久没有用或则摔过,客户说前几天才开始用以前放一边2个月没有用,我们也不好说就说可能是电池 或则是主板还有哪里有问题,最好是找个号电池试试 公司拿个个电池不进进啊,看来还是主板的问题,进水机不好说啊,再次拆开太熟悉了 1分钟搞定拿出主板

急救好了,现在也只能做手术了,拿出手术刀 对ec再加焊一遍 依旧 加焊充电芯片(毕竟进过水)依旧 既然认到电池 显示充电中 表示ec认到电池了,就没有再测电池接口了 直接看看充电电感,插电和上电池测7.5v 显然的没有充电电压过来,就是电池的电压嘛,难怪不充电,对着充电芯片一顿乱摸发现 27脚没有电压侦测是配置和电池切换的信号啊,看图纸是两路过来的 实际是vdc-adpt的那个300k的没有用而且主板的原件没有标示,找个原件只有对着图纸跑线路,找到r510实测两端没有电压 看来断线
从q503 123脚飞线到vdc测量1脚19v 2脚无测2脚阻止正常看来是r510坏了,找啊找找了好几个板子300k的好难找啊,终于找到了个接上测试2脚1.6v 算算分压串联300k和27.4k的分压为1.5几相差不大认为正常,再次插上电池和电源依旧不充电

对着条件再看 发现14脚升压的7.5v不就是电池电压吗?看来没有升压啊 测试r521 3.3欧坏,找了一个换上依旧不升压,再看后面的c517100nf 25v 找啊找找不到直接拆东墙补西墙 吧电源接口d的c513换过去再测14脚已经有12v了看来升起来了,插上电池 和电源 只看见,电流0.20直接3a    ok维修结束,喜欢这个贴给点分分 将无线感激 由于分分紧缺希望大家顶起

补充内容 (2012-7-11 11:59):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qq群欢迎到来68089741
群号 欢迎讨论

网友:
很给力,实力很强呀!先把沙发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分,我将更加努力的

实力很强啊。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B:
高手  啊  800百里加急要给宝马喂好 啊  不然累死驿站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分,我将更加努力的

好贴一定会给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  啊  800百里加急要给宝马喂好 啊  不然累死驿站就不好了

来的时候800里加急 不过回家的时候是乌龟般缓慢 这宝马确实不错哦

网友:
将军 都是身经百战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分,我将更加努力的

看来是自举升压部分出了问题了

网友:
哇啊。。真牛 我最讨厌差自居升压了。。又跟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
实力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自举升压部分出了问题了

啊啊啊啊 听雪啊,你怎么就不给分分啦,坏蛋啊

网友:
太强了,佩服

网友:
楼主线路功底强悍~!支持下~!

网友:
风趣。。幽默。。。

网友:
很给力,实力很强呀!

网友D:
请教楼主两问题、1你3、5V都出来了你怎么还检测他有没有检测到电源适配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两问题、1你3、5V都出来了你怎么还检测他有没有检测到电源适配器呢、

任何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啊,比如有复位就不表示pg是好的,电压就出来了啊,对吧,按理说是复位在后pg在前的啊

补充内容 (2012-10-3 13:42):
这个问题 最近得到准确 的结论 一天asus f80就是隔离保护 直接过去的 不用这个信号也出3v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