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JMC251网上 设备无法启动

楼主(2012-02-29):
ASUS A42JC,JMC251网上,
驱动
安装
成功
,但设备
无法启动
;
重装
系统
卡
在网卡安装的位置,这是
硬
问题还是
软
问题呢,怎么解决?
寻
有心
人士帮助,
谢谢
。
笔记本

网友:
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一定挑战性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我们也遇到一台

网友(2012-06-29):
是硬件问题,这个网卡,总是出问题

网友:
重新安装官方驱动

网友:
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 , 可以看ID 里面少了什么

网友(2012-10-20):
我的华硕机器上网蓝屏,现在正做系统呢,不行就换声卡试试

网友(2012-12-11):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故障,桥和网上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2013-09-27):
驱动总是安装不上的话,可以考虑硬件坏了

网友:
做了系统和更新驱动不行那肯定是硬件了。这就要差网卡电路了。

网友(2013-10-29):
敢问师傅 解决没 我也遇到一个呀...

网友:
我这机器也是这个故障 拿过来南桥爆烫 不进系统换南桥好了 但是无线和有线网卡就是不认 而且有时候还会蓝屏等故障 求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