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修液晶屏的师兄进来指点下!型号:b141ew04

楼主(2012-02-29):
屏型号:b141ew04   请问下这样的现象大概是屏本身的什么地方坏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以前用过这个方法,修好过一个反色的屏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告诉你一个号方法,主控附近的电容一个一个拆,拆一个点一次,没效果就装回去,反正也不多,就几十个,你会有收获的!
常说的‘水墨画’故障,这种现象跟屏内部的供电没有关系,应该是软排内的矩阵IC不良了。个人维修好的可能性基本为0

网友:
漏液了吧

网友:
咱这直接换屏

网友:
什么东东哟。。。。。。。。。

网友:
偏光膜装反了吧,后面是不是有灯光照过来

网友:
太严重了吧。

网友:
换屏吧,看样子像是主供芯片坏了。。

不是,主控IC换了也未必好。没有试过不要随便乱说
换了吧,这都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是在水里泡过吧,还有显示呢,没法修了,换吧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有专门的液晶板块的。

网友:
论坛没见修屏的高手啊

网友:
主要看你拆开没有,如果没拆过,和无外力影响,那就是屏薄膜受潮进水,如果拆了,估计里面膜搞坏了

网友:
把主控芯片加焊一下试试,注意pcb板下要垫上隔热的东西,不然就杯具了

网友:
哈哈哈,换屏吧!

网友:
这种是固定画面正常 已进行操作就发花  应该是主放大模块的问题  屏显示延迟 这种情况没必要修 #!!!! 我遇到很多这个情况 换了模块也不好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是救不了的

网友:
tab坏啦,要用设备修的啦,你还是不要劳神啦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
屏坏了啊。换吧

网友:
明显漏液了

网友:
怎么有小黑点的?进水了还是怎么的。还渐变- -。我遇到这问题直接和客户说报废....

网友:
是不是这个屏被谁拆过啊。之后反光膜什么的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