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些东西怎么去组成一个显示器!!!

楼主(2012-02-29):
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完全新手 求解决!!!后面是一个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显示屏!!

网友:
百度上有吧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就差一条屏线了..然后不知道你 这驱动板里面烧的程序和你这个屏匹不匹配..

补充内容 (2012-3-1 13:52):
呵呵.还缺螺丝...缺VGA线.缺DC头 ..缺螺丝刀.缺外壳..缺......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3.7
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支架。还有一个接线板。
还有电源头 = =!
按键板和外壳在哪呢

网友:
有东西 不会烧录。。正在网上翻资料。。。writer 4.1版本的全是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
那你要看看之前怎么插的了

网友:
刷下程序,找个屏线

网友:
差很多东西呢!!!,外壳。螺丝 底座,屏线,VGA线 电源线,包装 说明书.............

网友:
= =!
包装 说明书就不用了吧

网友:
我正改着呢 呵呵  差电源借口 在平线还差个vga线  我们都用这个的当显示器的

网友:
奉劝新手,找个专业点的让给你配齐,还差很多东西,你要是一样一样的找很累,主要是还得用编程器,你要是不修买个也没用,还是让别人帮你吧。

网友:
新手吧,百度就全都有了

网友:
这个,外壳不是很好解决吧

网友:
找专业人士,东西还不齐全那

网友:
你把   那个适配器的    的线分出来        分出2分  一个给 高压 一个给 驱动
  地就 通用的地  就可以
  我昨天 就改了一个这样的 呵呵   因为 电源板 有问题 所以 把 那个适配器  塞离去了
里面的  电源板  高压板  驱动板 通通换掉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