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万用表怎么测量电容是否容量下降跟失效

楼主(2012-02-29):
手上有指针和数字的万用表(数字没有电容档),怎么测电解电容是否失效或者容量是否降低了。求方法

网友:
这个只能根据电容容量的大小、万用表蜂鸣的时间及个人经验大至估一下,或者和好的对比

网友:
就你现有条件,无法准确判断。
我十多年前就发现指针表不能准确测出电容容量减小。当时做了多次对比,结论是有些高频特性变坏的电容,指针表电阻档测摆幅与正常的一样。用数字万用表电容档,就能发现容量减小。
去年,我发现福禄克117C数字万用表对少数高频特性变坏的电容测不出来,优利德UT61E可以。
今年,我发现117C、UT61E个别高频特性变坏的电容都测不出来,只有上同惠TH2821A数字电桥才能马上发现问题。

网友:
我的电容表也很少用到,但一用到事半功倍。

网友:
来学习,无法准确判断,工具很重要

网友:
我就用数字万表嗡鸣档测过电容的充放电是否正常;正常就OK不正常就是有问题

网友:
容量好像好不测试,但是好坏可以测试

网友:
是的用蜂鸣器档根据,根据声响的长短判断容量的大小,

网友:
看来表针的万用表对这个是只能测好坏了,

网友:
万能表不能测电容吗?哪位大侠推荐几个能则电容的万能表。谢谢

网友:
红黑表笔测电容两端,树枝从-1变到零在变到几百最后变到1,在反过来测,数值从1变到几百再变回1。这是OK的

网友:
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了的,高档的表,你买的时候问卖的人就行了

网友:
我用指针的,100档,一般情况打到右三分之二处再慢慢回来,我就认为是正常的了
数字表直接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