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呀 ,开机这个提示是啥意思?有遇到的吗?

楼主(2012-02-29):
SMART Failure predicted on hard disk.
WARMING: Immediately back -up your data and replace
your hard disk drive. a failure may be imminent.
press F1 to continue.

网友(点评):
告诉你硬盘快坏了,叫你抓紧保持数据。

网友:
提示按F1 HAID DISK 好像是没发现硬盘 报错吧!

瞎扯,看懂英文再说话

网友:
S.M.A.R.T 功能是检测硬盘的不良状态。如没不良的话主板的S.M.A.R.T是不会这样跳出来的。。。建议,立即备份硬盘上的有用数据。

网友:
SMART   检测错误   在BIOS 的硬盘里  把这个检测关了  硬盘有点问题 不影响使用

网友:
是硬盘有点小小的问题啊

网友:
是硬盘有问题   最好备份下数据再用

网友:
意思是硬盘 SMART   检测错误,建议尽快备份数据。

网友:
是一个硬盘的检测报错,应该可以再BIOS里关掉SMART的检测,如果不是因为换新硬盘而报的错保险起见最好备份数据先

网友:
那句英文翻译如下:
硬盘SMART(硬盘自监测)出现未知错误。
警告:立刻备份你的数据并替换你的硬盘驱动器。一次错误正在逼近。
按F1继续。
这是硬盘驾崩前的征兆。建议:赶紧备份重要数据,以防硬盘出错进而造成不必要损失。

网友:
t备份再说,

网友:
没什么怪的,也算常见。smart,硬盘自监测分析报告技术。应用这种技术当硬盘监测到自己身的某一性能数据连续下降时,它就认为自己要挂了,并发出警报提示备份数据。一般的BIOS里有是否打开该功能的开关。
你可以用Hdtune等工具测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指示超值了,以采取下一步措施。

网友:
咱现在就在搞这一样的问题 拆下来用MHDD 扫了下  好多坏道
换了个 硬盘 就不报错了

网友:
只能检测出硬盘问题,破在眉急,建议马上将您的数据备份出来,请按f1继续。

网友:
硬盘快坏了

网友:
智能故障预测硬盘上!立即备份数据并更换变暖.您的硬盘驱动器。失败可能是迫在眉睫。酷睿i7 F9 wpress的F1继续

网友:
硬盘自检程序报错,硬盘可能有故障或者快坏掉了

网友:
先把硬盘里面的数据备份,再给个低格。分区,做系统,就好。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了,smart侦测报错,赶紧备份数据吧

网友:
          我怎么就从来没见过这个smart报错呢。要是硬盘坏了就直接死机,或者开机老是检测错误。

网友:
知道了,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换硬盘 或硬盘不兼容

网友:
应该是HP的本子吧。。建议直接更换硬盘。

网友:
初学者,学习中

网友:
硬盘的问题。赶紧换吧。

网友: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
大家 都这么专业了啊

网友:
都说了,我就过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