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很怎么又出现这种问题了,求高手寻思路。

楼主(2012-02-29):
今天刚修好了一台6535S,刚才还在论坛上发的帖子。
又遇到一个很SB 的问题,头疼的很啊。
一台HP 4411S,故障如下:开机以后屏幕明显底色偏红,有点红色小花屏嫌疑。
更换排线,故障依旧,外接一点事没有,真是奇葩啊,换了好几根屏线了,屏幕更换过好几个。
请求高手给点思路。
更换
问题
屏幕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你为什么不量一下屏显借口的色差对地阻值呢
同意楼主:
5.0
易淑伟
同意楼主:

网友:
量下三基色的对地阻值

网友:
换屏试一下啊 也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要是独立显卡的就加焊显卡吧

网友:
什么花法,上个图最好

网友:
灯管老化 ? 高压不给力 ? 楼主逐个排除吧

网友:
先打下屏线接口组织吧,应该是有开路的地方

网友:
屏线接口我焊了,还是源故障,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