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掉电

楼主(2012-02-29):
MacBook A1181拿到手时无显,经检测是屏幕有问题,换屏后有显示了,但进系统后掉电,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把散热系统拆开,上导热硅脂、风扇加油、刷灰,搞定上电,还是进系统后掉电,求助。

网友:
北桥脱焊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是不是A1181这个机器修的人不多呢。
还望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这个机器 运行XP 温度很高的 你没装好吧 重新装一下

网友:
BIOS坏的几率大

网友:
我用测试硬盘重装苹果系统,但格式化硬盘后开装一会儿就掉电了。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方面吧。

网友:
苹果机器跑 windows,发热会是个问题。还是mac osx 发热少

网友:
还真是巧,我上个月修过一台,也是换屏后,发现用一会儿掉电,又是清洁又是加硅胶,弄了老半天,最后发现拆掉一条内存就没事了,晕死了!!!后来换了一条好的加上去就OK了。

网友:
内存也会这样的吗

网友:
今天把内存换了条新的,问题依旧,刚换了温控,时间长点,还是老问题,郁闷。

网友:
换一个硬盘装一下系统试下

网友:
没换屏之前掉不掉电 如果你换了屏才掉电的 你要注意是不是屏不通用导致的

网友:
噢,你的是有规律还是没规律?我的是进了系统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查出来了,是键盘问题,开机后把键盘线拔掉就能正常使用了,键盘线插着就是进系统没多久就掉电。

网友:
后来查了下这个机器的相关资料,很多都是键盘的开机键有问题,严重的是开机就掉电。

网友:
这个不用键盘不知道怎么开机,不好试呀

网友:
苹果有很多键盘都是这样的进水短路了导致开机掉电,进系统掉电

网友:
A1181的开机点在键盘插口左边的小电容上,有个标记的,这个苹果做的很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