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KL闪屏.

楼主(2012-02-29):
此机开机一切正常.用一段时间就偶尔黑屏一下,然后又亮.黑屏时电源指示灯并没有闪.
电压一切正常. 改过高压板.情况还是一样.
驱动板主控芯片:TSUMU58WJ-LF   3.3v ,1.8v 电压均正常.
本来打算换解码板.可是网上又没有卖的.

网友:
是不是线松了

网友:
是主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各路供电波形是否正常,有异常的并个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