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主板遇到问题

楼主(2012-02-29):
最近没啥生意,找了块七彩虹C.NF4X (VER1.4)主板学修,主板现象:诊断卡跑DO,将BIOS焊下,上假负载测CPU系统复位信号电压2.5V,和IDE第一脚3.25V,按复位开关,有高电平到低电平变化,没有找到BIOS芯片,将原BIOS放到烧录机上能擦写,重新烧录后焊上,测CPU,IDE第一脚按复位开关无高电平到低电平变化,另测到假负载上CPU核心电压1.5V,VTT电压1.27V,总线基准电压0.01V,按开关能触发及强关机,因为新学修主板,不知还要检那些,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请高手指点是不是BIOS坏导致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