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东芝M330暗屏!

楼主(2012-02-29):
今天接手一台,东芝M330机器,开机后,有显示无背光,马上拆B壳,外接灯管测试,不亮。检查高压条供电,供电19V 开关 3.3V调节 2.7都在.说明高压条问题,先检查MOS管无供电电压,也是控制电压,所以再检查IC工作情况,IC为OZ9910ASN,找不到PDF资料,经测IC第1,3无电压,2,4是地,5脚是4.5V ,6脚是0.6V.7脚是1.2V 8脚是2.7,照以前测试所得,1,3脚应有2.7V电压,更换IC:OZ9910SN后,屏亮了,不过屏先亮,屏图像未出现.晕,重启后又无背光,检查周边电容电阻无异常.晕头,只能换高压条了,不知道是否是IC不同造成的.找不到资料挺郁闷!

网友:
这种直接换了高压条就好了,成本不就是10元嘛,换个芯片还好几块呢,而且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IO没换好呀,

网友:
就是嘛,直接换个不久完事了。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  省事 !!!

网友:
修高压 浪费时间啊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更换板子。因为更换的零件费用差不多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牛人,要直接换板子,哈哈

网友:
高压条整个换了,再和客户多要50元就OK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板 就好了。

网友:
建议直接换高压条!

网友(2013-11-16):
通用高压板才10块钱,换个芯片也要几块,这种的 修了没啥意义

网友(2014-10-31):
维修 从小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