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做法

楼主(2012-02-29):
需要一张系统盘,xp的
1. 将光驱设为第一启动。启动计算机,按住DEL键不放,直到出现BIOS设置窗口。选择进入第二项,“BIOS SETUP”(BIOS设置)。在里面找到BootSequence (有的是First BIOS Device),通过PgUp 或PgDn选择CD-ROM。按Esc,再按F10键,出现对话框,按“Y”键,回车,保存设置。
  2、将XP安装光盘插入光驱,重启,在看到屏幕底部出现CD……字样的时候,及时按回车键,否则计算机跳过光启从硬盘启动了。XP系统盘光启之后便是开始安装程序、复制文件、加载硬件驱动进到安装向导中文界面。
请注意,以下只要按导向安装要求操作,即能顺利完成安装任务。
  以下大大致是:XP系统协议、目标磁盘、格式化分区、复制文件、输入序列号和计算机信息、回车等,重启后即进入XP桌面。
3、这时的桌面只有回收站快捷图标和任务栏,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显示”--“自定义桌面”项,勾选“我的电脑”、“网上邻居”等,“确定”,返回桌面。
4、试运行一下是否正常,如无声或显示不正常,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前面出现黄色问号或叹号的选项代表未识别、未安装驱动程序的硬件,右击选择“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放入相应当驱动光盘,选择“自动安装”,系统会自动识别对应当驱动程序并安装完成。
用以上方法直到前面的“问号”全部消失为止。需要装的驱动一般有显卡、声卡、网卡、猫等驱动。
     5、对系统的一些优化设置。
   (1) 右键单击屏幕,选择“属性”。点击“外观”标签,在“外观与按钮”的下拉菜单中选择“Windows经典样式”,然后在“设置”标签里,按个人喜好调整屏幕分辨率大写,一般为1024×768。如果你用的是普通CRT显示器,需要再点“监视器”标签,将“屏幕刷新频率”调整至“75--85赫兹”,确定。
(2) 右键单击任务栏,选择“属性”,在“任务栏”标签项中将“显示快速启动”前的复选框选中。然后再点击“「开始」菜单”标签,将菜单类改成“经典「开始」菜单”,“确定”。
    (3)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高级”标签。单击性能项里的“设置”按钮。在视觉效果项里先点击“调整为最佳性能”,然后在下面的复选项里选中“在文件夹中使用常见任务”。然后再点“视觉效果”旁边的“高级”标签,在“虚拟内存”处点“设置”按钮。在打开的属性框里,先将光标定位在C盘,点击下面的“无分页文件”,然后再点击D盘,在自定义大小里输入相应数值,点旁边的“设置”按钮,再点击确定。虚拟内存的设置,一般情况为物理内存的1.5--3倍。
   (4)设置网络连接,开始 –连接到—显示所有连接—右击本地连接—属性—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设置。
6、装杀毒软件及常用软件。

网友:
那么简单不会吗

网友:
都是从简单开始的嘛  装到最后就SONY 苹果都能搞定了

网友:
LZ发错地方了吧,不过内容不错,新手值得看看

网友:
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

网友:
电脑城没有不会装系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