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100A显卡老是短路

楼主(2012-02-29):
朋友拿来一台天逸F100A独立显卡机器帮他做个显卡,显卡做好了也能亮机了在他安装的时候不小心在显卡线路板背面没有垫塑料绝缘片,结果短路了。一查电源待机从原来的0.05升到1.23,拔了独立显卡板待机0.04正常。打显卡阻值本来有300的现在只有2了。拆掉显卡重新装了个好的上去阻值412.貌似没有问题了上机器电流又跑到了1.23郁闷啊,看来又烧了块Go6200哭啊,下了个机器的主板电路图检测主板上的19,5V,3.3V电压都正常看来就是显卡板有问题,研究了半天上面所有东西都测试过来了,发现只要拆掉5V那个PQ4管子之后插上显卡板插电源没有问题。板子上所有能检测的都检测过来了貌似没有地方短路,装上pQ4一上机器插电源就烧显卡芯片。PQ4是一个六角的管子换了一个大小一样的不过不同型号的之后问题依旧。那个机器电路图里面竟然没有找到显卡板的图纸,维修进入困境啊。~~~~~~~~~,换过新的芯片后打显卡板两个电感一个有400多阻值,一个有15不知阻值正常吗?烧掉以后400的阻值变成12以下,15的阻值变成1,由于没有电路图不敢判断。

网友:
换上坏的显卡,让它短,看都是哪里烫。烫全换之不就O了?

网友:
早实试过了,就显卡芯片发烫,拆了就不短了,换了新的上去照烧,换一个烧一个,已经烧了我三个了,哭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情况我是以前修上网本的时候遇到过。可是现在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期待结果。

网友:
唉!主要问题这块独立显卡板都买不到。维修又查不出问题。每次拆了显卡芯片装上去测试没有问题,装上好的芯片就烧,都不敢装了现在都亏本180了烧了三片GO6200了,烧不起啊!

网友:
老大一个显卡好貴的,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呢

网友:
是挺闹心的,是不是显卡供电电路方面出问题了?
建议先限流,然后再试
还有一个办法,拿给同行修,这样一可以规避风险,二可以换个思路。或许可行

网友:
先把显卡板上的短路排除,再去测主板上与之相关的显卡供电电路。分插显卡板测试和不插显卡板测试。相信这种细心工作,做好了应当不难修好吧。

网友:
板子上大大小小的管子基本都给我换了,故障一样郁闷了。

网友:
主要不知道如何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