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02-29):
AOC 916sW+屏幕亮一会就灭,时间没有一定,电源指示灯也会灭掉,这个是不是带不起负载或是主控板的问题,按键板拔掉也是同样问题,请高手求教!

网友:
电容目测没有鼓包等情况,板子也没有打火的情况

网友:
亮的时候图像显示正常

网友:
高压出问题了  一般 亮下就灭    几乎全是高压板  我这里的显示器  要是这个故障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坏的话,那电源指示灯怎么也灭了呢

网友:
高压不正常不工作了 把电源拉低了  指示灯就灭了    我是直接换高压半   不好的话在查  我就一直成功了   重来没有返工过

网友:
应该是程序 的问题:
这个是驱动板的型号 715G2078-2-M  双排线的一个驱动板
今天接到此液晶一看电源灯都不亮直接插供电,一查供电都是正常的,驱动板上按键板上都是正常的,就怀疑是程序问题。到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此款液晶有通病程序有问题,后来找程序为发现此八脚的型号为25lf020
竖着的那个,刷了上去OK了直接收钱。

715G2078-2-M编号的PCB上的主驱动芯片有TSUM17AK-LF,TSUM57AK-LF,TSUM17AWK-LF-1,TSUM57AWK-LF-1等.

主数据存储器(U402)为SST25VF010/SST25VF010A/SST25VF020等.

配的双FFC36接口的RSDS屏型号有CMO_S190A2-M01以及CMO给AOC定制的TPS190A2-M01_C1E / TPM190A1_B2 等等.

目前本站能提供采用此型号驱动板原机数据的各品牌机型有

ACER AL1916W

Acer AL1916WAB

AOC 912SW

AOC 912SW+

AOC 913FW

AOC 916SW

AOC A195W

TFT19W80PS

ASUS VW193D

ASUS VW193D-B

FOUNDER FG981-1A

FOUNDER FG981-1B

FOUNDER FG981-W1

FOUNDER FG981-W2

FOUNDER FG981-W3

FOUNDER FG981-W9

FOUNDER FG981-W9

FOUNDER FG981-WM

FOUNDER FG981-WT

FOUNDER FG981-WY

方正 FG981-W9

方正 FG981-WY

等等

网友:
把信号线拔掉,试试,显示logo之后什么状况?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不行的话再把驱动板换个试试。

网友:
修好了,换了高压线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