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的改良版芯片几天就返修的真相

楼主(2012-02-29):
今天接到一台ASUS W7J的机器返修,是是几天前换改良版显卡的机器。我想改良版的显卡不可能这么容易坏的啊,拆开一看,真相出来了:尼玛风扇都没插,坑爹啊这是。

天才

网友:
哦~想当年偶买第一台电脑的时候= =,那人才把CPU风扇没插...............

网友:
真是坑爹

网友:
芯片竟然没挂

网友:
呵呵  装机时 细节方面还是要多注意的

网友:
楼主不幸 楼主不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5812

网友:
一定要细心啊,呵呵

网友:
修完你们不验机么。。换完后用鲁大娘的那个压力测试5分钟,看看温度变化曲线。。。。

网友:
修机器 鲁大师是必备的啊

网友:
不晓得是不是故意的。这样芯片肯定有点损伤了吧

网友:
我修好显卡的电脑第一件事情就是测温,你搞的什么

网友:
是啊 得用鲁大爷  压一会的 或放一会电影

网友:
贴名会误导别人的,

网友:
我承认我是被楼主的标题忽悠进来的

网友:
修显卡居然不测试看显卡温度 那你能怪谁

网友:
小问题不能不注意呀

网友:
实时说明,一定要细心才可以

网友:
超低级的错误

网友:
竟然都不用鲁大娘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