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主板掉电

楼主(2012-02-29):
一张MSI G31主板,上电就掉,自动上电,还掉,一直这样,不插内存,正常,跑E0,测内存VTT:1.92V
VREF:0.96V 没什么问题,晕了,请高手指导指导呀.(想过刷BIOS,没编程器呀哥)

网友:
请更新你的BIOS

网友:
偶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2台机子,把内存拔下了,然后再插上去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传说中的人品问题

网友:
检测卡跑到2A自动掉电...........

网友:
MSI G31的板有个通病就是BIOS容易坏,想办法刷个BIOS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主板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想办法 刷BIOS呀,没编程器 没办法帮你呀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