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主板热了,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2-02-29):
dell 1088 主板热了,就不显示了。显示大概1分多钟就卡死。主板又不是很热,风扇转的很正常。高手来指点迷津咯。。。。求助啊。。。。。。
不显示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至今、未接

网友:
桥或者cpu底座脱焊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可能是BGA虚焊

网友(2012-05-18):
我的是,刚开始是有一杆,连logo
都没有显就死在那了,重新做了南桥 也没有看到logo,但是显示没有启动,哎,不知道 什么问题

网友(2015-12-16):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跑0.9又回来0.7,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