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雷击后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2-02-29):
那位师傅解读一下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吹掉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的mos管

网友:
详细点的故障描述出来,雷击不开机可能性还是蛮多的,网卡,开关管等等之类的。

网友:
总得有点根据吧,看看主板上没有没明显的烧掉。不然就不叫修叫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