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变慢跟主板有关系吗?

楼主(2012-02-29):
主板旧了电脑会变慢吗?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元器件老化,性能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影响,不过应该不太明显吧。以前说的什么电子迁移什么的好像就这意思。记不太清了。

网友:
和CPU和芯片组还有显卡的关系最大,其次是电容

网友:
XP系统是越来越慢的!注意优化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的有关系,刚开始很快,但后来再怎么装系统也没有当初快

网友:
楼主如果把硬盘都格了,再安装系统,速度和以前是一样的。
当然,现在的软件体积越来越大,界面也越来越漂亮,对硬件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过主板旧了电脑就变慢了,这其中没有
什么必然联系。

基本上同意
同意楼主

网友:
硬盘是不是好的速度绿块多不多,CPU和芯片组还有显卡原来多快现在还是多快不变的,电容
鼓包多了会影响到CPU和芯片组还有显卡的工作稳定性对速度有影响。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如果把硬盘都格了,再安装系统,速度和以前是一样的。
当然,现在的软件体积越来越大,界面也越来越漂亮,对硬件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过主板旧了电脑就变慢了,这其中没有
什么必然联系

网友:
基本上不会 主要是cpu 内存

网友:
其实和硬盘的关系最大了

网友:
是系统问题较大,系统越更新越慢。

网友:
cpu和内存关系大点,硬盘感觉影响不是很大。只是现在的硬件发展太快了,用到好的机子,再用到老的机子对比起来当然会觉得慢拉。

网友:
系统关系更大。

网友:
我倒觉得跟内存及硬盘有关,读取速率变慢了,我想这点应该是肯定的/

网友:
哪一个说的对呢

网友:
我觉得 就是 硬盘和 内存 ,主要还是 硬盘的传输速度慢了

网友:
cpu和内存关系大点,硬盘感觉影响不是很大。只是现在的硬件发展太快了,用到好的机子,再用到老的机子对比起来当然会觉得慢拉

网友:
感觉和硬件关系不大,除非是内存、硬盘等有问题了。

网友:
电脑旧了,会变慢一点,但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
肯定有关的!电脑的每个零件都会决定速度

网友:
主板旧了没多大关系,硬盘旧了倒确实会变慢

网友:
有关系 原件老化 电气参数会改变 各原件之间的协作失调

网友:
跟新旧没什么关系,但跟芯片组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只要注意优化就可以了,跟硬盘有关系

网友:
不应该 影响不大 系统反应慢 硬件配置相应落后 难以实现软件的要求 所以机子放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