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费解的神舟优雅hp640

楼主(2012-02-29):
接到机器的时候原故障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05  拆机后发现 没有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PQ30没有导通

经测量PQ30的G极只有1.86   ,PQ30为N沟道 为满足导通条件,经测量发现没有+VH28,于是找到这个电压时由pu1产生
查1脚供电为0V  ,测量发现pr3 ,损坏了 本应为22欧  ,实测为400多欧,更换后,上电结果 ,又烧了  打一脚对地只有6欧,说明pu1 升压芯片坏了,更换后  保护隔离过来了  但是照样 不上电   。。。。于是继续查,查到isl6252 的24pin无电压

测量到pr16损坏  本来是10欧  实测为无穷大 ,经过上次教训打了一下24pin对地 ,发现只有2欧   ,把6251拔下正常说明6251也坏了,更换后  能上电亮机 ,以为机器 就此修好 那知道那才是噩梦的开始,装机后能进系统  但是10分钟掉电  ,再开电流飙到3A
刚亮机  就掉电,反复几次 之后  直接保护了   拆开测量主板,发现cpu供电短路    ,翘起电感  ,发现时前级短路 ,拔下q35下管就不短了,更换pq35 又可以开机  但是和之前情况一样  ,反复几次下管又烧掉了 ,后来连上管一起跟换    故障还是一样  !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亮机的时候那么大的电流  2.8a   ,我都摸过个个元件都没有发烫的呀,麻烦高手们支支招  ,真是没思路了!在这里附上图纸 QL6_PQ-DIS

网友:
..........................................................................................

芯超科技小俊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既然这么麻烦了,就别在嫌麻烦了,CPU电容,供电IC 管子全部换了,最好U也换试试。

网友:
关注。期待高手到来。

网友:
机器有时候裸板进系统    一点问题都没有    正常的时候+PRWSRC  为 17.5v    掉电往往这个电压被拉低 了

网友:
大伙帮帮忙呀  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你先把CPU供电IC换了看看吧。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查查反馈。,。,

网友:
查一下下管的G极是否与供电芯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