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M2000笔记本看不到XP滚动条

楼主(2012-02-29):
1台华硕M2000的笔记本,开机后看不到LOGO画面,也看不到XP的滚动条,屏幕是黑屏,只有硬盘灯在闪,但进系统后能看到画面,一切都很正常,如果将硬盘拿到,就一直是黑屏,按F2进BIOS时也是黑屏,系统已重新做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朋友们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将CMOS电池放电后就好了,相当于BIOS恢复出厂,因为看不到LOGO画面,所以就放了一下电,测试了二天,一切正常。

网友:
我一台 HP DV2000也这个问题,我就纳闷呢,不过用起来也正常,外接也正常,客户也就没有多管,说等不能用了再修